变频器报故障

楼主(2014-07-06):
西门子MM440  不接任何负载,一上电就报警,F001,使用过程中突然这样,已排产电机到现场电缆的可能。

网友A:
如果是一上电就报这故障,先把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拆除后,复位,再试一下如果报故障,就 是变频器有问题,如果正常,就查负载是电机还是线路问题再分别检查。

网友B:
故障能否复位呢?如果能,就做卫生吹灰,再试。

网友C:
变频器出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聪明 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