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请问大神后缀为  .plc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怎么用三荾的编程软件打不开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啊?这个你得知道,PLC程序是不能通用的,除了仿品。

网友B:
呵呵;首先要搞清楚你这对应的PLC的品牌;

网友C:
可以把你的文件截图上来看下。

网友D:
三菱的软件也不是万能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后缀为  .plc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怎么用三荾的编程软件打不开呢
  网络上搜索得到:
.PLC 文件和 .LAY 文件均为S7-PLCSIM中的文件:
1、文件 *.PLC 用于保存仿真 PLC。 将保存以下信息:
、 程序
、 硬件配置
、 工作模式
、 I/O 的当前状态
2、*.LAY 文件用于保存 S7-PLCSIM 中工作区的当前窗口排列。 如果以某种顺序排列您的视
图对象,并且希望为以后的工作会话保留此顺序,则请在关闭 S7-PLCSIM 之前保存此布
局。
3、在使用 S7-PLCSIM 时,您可以同时打开 .PLC 文件和 .LAY 文件。
a. 打开仿真 PLC(.PLC 文件)。
b. 然后打开布局(.LAY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