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指令库

楼主(2014-07-06):
EEPROM_lndirect这个指令库怎么用?

网友A:
没没有帮助么?点在那个位置按f1就出来了

网友B:
使用适当的逻辑连接,以确保在执行期间程序执行触发输入位“Start”保持为1 (高)。
注意:
不能以很高的频率在 EEPROM 上保存数据。EEPROM 典型的存储次数为100,000次。如果超过这个值,CPU 将发生故障。 如果按小时在 EEPROM 上保存数值,那么 EEPROM 的预计使用寿命是 11 到 12 年。

楼主:
多谢师傅,怎样知道数据保存进去了。

网友C:
这里有个视频专门介绍如何把数据写进EEprom, 还有办法判断是否真的写到EEprom
判断的办法是,您上载数据块,如果对应的存储区的数据是您期望的那就成功了,否则就没有写成功

如下的视频您从第 10分钟的位置开始看即可
http://www.gongyeku.com/special/section_2014071119094200002_2014072809065700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