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用随机函数确定两个变量,建立一个专家报表引用。但是运行后没有反应。显示-9999.00、相请教一下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A(2019-03-14):
请问力控专家报表运行时显示-9999.00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9-06-10):
没有数据

网友C(2020-09-17):
在专家报表编辑里面有个格式无效数据处理,可以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