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6):
版主,你好!我的电脑是W7旗舰版32位的,电脑能找到COM口,设置好后就是不能和Q03UCPC通讯,故障代码是
          <ES: ,前一阵电脑是W7家庭版的也是同样故障。系统也改了,上次也看了论坛回答,实在是没法了,跪求版主诊断诊断,在此谢谢了。

学无止境,贵以恒

网友A:
用的什么电缆,QC30R2还是USB-QC30R2,如果是用USB-QC30R2那要装驱动,然后到通讯设置中去设置正确的COM号。
另外这个带有U的CPU,可以用USB电缆直接下载,同样也要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缆,QC30R2还是USB-QC30R2,如果是用USB-QC30R2那要装驱动,然后到通讯设置中去设置正确的COM号。
另外这个带有U的CPU,可以用USB电缆直接下载,同样也要装驱动。
驱动就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