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数字量定义为:在时间和数值上都是断续变化的离散信号。最基本的数字量就是0和1,反映到开关上就是指一个开关的打开(0)或闭合(1)状态。
模拟量定义为:在时间和数上都是连续变化的信号...指经PT、CT等各类传感器传送过来的电压、电流、频率等信号,即模拟量。
PLC的数字量模块用来检测数字量信号,常用的是开关量t.qq.com/weibortr6206 (高低电平)输入,输出;如按钮接数字量输入模块,线圈接输出模块模拟量模块用来输出或检测电压或电流信号,比如温度闭环系统中用来检测温度信号的为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过调节电流来调节阀的开口度用到模拟量输出模块。
模拟量是指变量在一定范围连续变化的量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定义域)内可以取任意值.数字量是分立量不是连续变化量只能取几个分立值二进制数字变量只能取两个值一般模拟量是指现场的水井水位、水塔水位、泵出口压力和出口流量等模拟量,需要通过多路复用芯片完成多路数据的采集和模数转换器完成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再将采集的数据给CPU处理。AD转换器(模数转换器)的作用是从信号加工放大器输入的0~5V的直流电信号通常称为模拟量,可用无限长的数字来表示,如4.8213.…(V),计算机处理这些模拟量,只能处理有限长度的量,我们称之为数字量。
在时间上或数值上都是连续的物理量称为模拟量。把表示模拟量的信号叫模拟信号。例如:
热电偶在工作时输出的电压信号就属于模拟信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被测温度都不可能发生突跳,所以测得的电压信号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连续的。而且,这个电压信号在连续变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取值都是具体的物理意义,即表示一个相应的温度。
1、数字量
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都是离散的物理量称为数字量。把表示数字量的信号叫数字信号。把工作在数字信号下的电子电路叫数字电路。
例如:
用电子电路记录从自动生产线上输出的零件数目时,每送出一个零件便给电子电路一个信号,使之记1,而平时没有零件送出时加给电子电路的信号是0,所在为记数。可见,零件数目这个信号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不连续的,因此他是一个数字信号。最小的数量单位就是1个。
2、模拟量
在时间上或数值上都是连续的物理量称为模拟量。把表示模拟量的信号叫模拟信号。把工作在模拟信号下的电子电路叫模拟电路。
例如:
热电偶在工作时输出的电压信号就属于模拟信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被测温度都不可能发生突跳,所以测得的电压信号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连续的。而且,这个电压信号在连续变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取值都是具体的物理意义,即表示一个相应的温度。
开关量包括开入量和开出量,是数字信号,只有0和1两种状态,表示继电器接点的闭合或断开或者一些断路器的辅助接点。开入量就是保护装置的信号输入,采集现场开关、 t.qq.com/xz283479刀闸等位置信息。
微机保护里的开入量和开出量指的是数字量即继电器接点的闭合或断开或者一些断路器的辅助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具体来说就是输入到微机保护里的开关量就是开入量,而微机保护CPU控制单元发出指令时,继电器闭合或断开输出到设备上的就是开出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