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柜

楼主(2014-07-07):
请问各位老师。今有客户要做一个数控柜,是线切割,要求在屏上设定参数,可以切割方型及圆型。切割头可以上下调节,切割时X轴及Y轴按照所设定的参数移动。X轴的伺服电机是750W,Y轴的伺服电机是400W.请问用那个型号的PLC啊。可以帮忙给写个程序吗。谢谢您。
我的QQ;425713902.
再一个问题,可以切割不规则的图形吗,就是说处了圆形,正方型及长方型之外,可以切割多边型及不规则的形体吗。
不规则的形体切割可以用PLC编程吗。

网友A:
数控线切割系统,最关键的最值钱的部分就是软件系统,就是类似于电脑上的CAD绘图软件。
硬件投资还是其次的。

网友B:
就用数控系统,PLC不好做

网友C:
还是用数控系统方便。

网友D:
我们线切割都是用单片机做,支持的是B代码,PLC是不支持这个代码的,使用起来不方便。好像麦格米特的有支持G代码的PLC,不过比较贵。

网友E:
单板机比较划算。数控系统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