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转换指令

楼主(2014-07-07):
请问线性转换指令FUN33中‘Ts;’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线性转换指令FUN33中‘Ts;’参数怎么设置。

那取决于你的Md设置为什么。

对于Md设置为0,1时,采用的为两点校正法公式来进行计算。
设置为2,3时,采用的是斜率+偏移来,也就是Y=KX+B这种公式进行计算。

设置为0:TS表格对应的是两点的上下限的数据。
设置为1:TS表格对应的是多个点上限数据。
设置为2:根据Y=A/B+C中A、B、C的数据。
设置为3时:TS中存放的是多个点的A,B,C的数据。

你可以参照使用手册I中7-16页的范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网友B(2014-10-08):
具体情况你可以看永宏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