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请问各位达人。
我有一个CPM1A-20的PLC,想连接触摸屏,有以下工具,请问应该怎么做:
CPM1A
USB转RS232一根
RS232转CIF01一根
如果连接欧姆龙的触摸屏,必须加一个模块么?还是用CIF01线改造?或者3)号线已经能实现?
如果只用线,听说触摸屏只能实现显示功能,无法实现触摸的功能?
如果选用其它牌子的屏,应该怎样实现?

网友A:
要加个通讯模块。

楼主:
CP1W-CIF01?

网友B:
用编程线或者加延长线
看你和什么触摸屏通讯
怎么通讯了

网友C:
CPM1-CIF01;

网友D:
直接用RS232电缆就可以通信了,不明白的话请查看附件PLC 与 触摸屏的通信电缆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