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伺服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7-07):
32 33分别是正限位和负限位。37是使能信号。50是公共端。没有脉冲输入的指令,为什么能动。还能控制正传反转。
DM102是上位机。
电气菜鸟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伺服不止位置控制,还有扭矩和速度控制,这两种模式不需要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是控制挡料的前后运动,应该属于位置控制。

网友A:
有极限保护,不一定是位置控制,这种我就用速度模式做过

网友B:
DM102那上面有个模拟量信号,是不是用这个去控制伺服的,21、22脚。

网友A:
20、21脚接受模拟量,这个肯定是控制速度或扭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 21 是控制速度的,但是如果是速度控制,电机运转的信号又是通过那里发出的了。是不是我给定一个电压比如说8V那么电机就按一个方向以一定的速度运转。给一个-8V电机就按一定的速度反转。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可以用模拟量正负,控制正反转

网友A:
记得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速度零速钳制,这个也要的。

网友C:
37画的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37的信号怎么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送电就使能,应该不用变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样就没事了啊

网友D:
有可能是定制伺服驱动器,将用户功能直接做到驱动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