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本人急需更改PLC C40P的软件,希望各个大神多多帮忙。。。。。。。。

网友A:
有SSS的软件,你能安装上也是相当的高手了
可以用windows下的软件
同时C40P还需要一个模块才可以连接电脑的。

网友B:
呵呵;没有对应的LK201模块的话有软件也没用;
找手编器吧;

网友C:
欧姆龙的手编吗?
可以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急需更改PLC C40P的软件,希望各个大神多多帮忙。。。。。。。。
你最终目的是什么?
1.还使用C40P,"废物"利用
2.将C40P里的程序读出来,换装到新PLC里.
3.或是修改一下C40P里的程序

不论什么目的,都需要一个LK201,+相应的软件(不局限SSS)
有了这二样,哪有没有可以运行W98/W95,或干脆是DOS的计算机?没有恐怕只能做第二项任务.
你指定的SSS还需要有汉字支持(比如联想),否则乱码(不会破坏PLC的程序)

当然也可以用编程器.
以上几项都可以做,可以站内邮联,费用0-1000(非现场服务)

网友E:
模块 软件可以租用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