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我公司有一台三菱FR-A700变频器,这台变频器听同事讲买那7-8年没有用,刚好这次要用到,就拿出来那,问题出现那,线路接好试的时候变频器没有输出马达不转, 检查输入信号没有问题,我又将整个控制线路拆除,用两种方法来试,一种是在面板上操作,按到PU,直接在面板上操作REV/FWD信号灯有闪烁不过没有输出,我调到外部输入EXT通过外部SD与STF/STR其中一个短接信号OK,在面板上的REV/FWD信号灯出现同样闪烁没有输出,检查参数设定,P15点动频率设为5HZ
启动频率P13设0.5HZ,P1/P2上下限设0-120,RH/RM/RL分别设30/20/10这里说明一下我要求多段速控制,将P59遥控功能设为2
其它的我都检查过那,还有那里有问题,请各位大师们帮忙小弟

网友A:
好像要有个冲放电的过程后才能使用。最好还是打三菱客服问问

网友B:
电机的容量不要打过变频器的容量,频率上限不要太低。如果非风机启动,请把加减速时间设到一秒以内,默认为10秒。
频率上下限P1,P2,P18
加减速时间p7,p8
P79是变频器模式参数

网友C:
买7 8年没有用,这个工厂的采购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工厂的备件仓库,比如说五金仓库,电子产品是需要定期维护的,而不是买回来,扔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
其实重要的备件或者电子产品备件,还是存放在机电维护人员的工作室最好。

网友E:
放这么久是要定期拿出来通一下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