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在网上找了几个隔膜泵,看介绍,有的说能长时间干转,有的又说不行,想买个回来做实验看干转时间能有多长,如果这种情况下损坏泵,不知会不会引起断路跳闸这些后果

网友A:
可先了解其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作出分析,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做试验;若有说明书,可查看有无相关介绍。

网友B:
直接找厂家要数据就行,为什么要自己做,听你的意思好像是在家做试验。在家太不安全了。

楼主:
主要厂家也说不清,所以想看看情况,好心里有个底

网友C:
隔膜泵空转膜片寿命会变短。

网友D:
空转影响寿命

网友E:
主要是膜片有影响
空转问题不大

网友F:
肯定不能长时间空转!

楼主:
有没哪些牌子的泵推荐,流量能达到800ml/min左右就可以了,体积尽量小。小东西不太好找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