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我拿组态王与PLC通信,怎么PLC的响应这么慢呢? 求解

网友A:
通讯速度提高点。

网友B:
采集时间可进行调整

网友C:
组态软件通讯慢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D:
应该是组态软件反应慢,不是PLC慢

网友E:
还是WINCC好用 用OPC 现在很多PLC都有OPC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啊 就是组态软件反应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组态王对PLC得控制总要延时2到3秒,对别的设备也是这样吗?如果控制精度高的系统组态王控制能胜任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用组态王就不行·总是数据寄存器读不出来

网友G:
组态软件做个数据记录之类的是比较擅长的
控制还是触摸屏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