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有的开关电源工作有几年了,应该说快到工作寿命了。如何能够提前成批检测一下开光电源的带载能力,感觉不好的提前更换。有这方面的专用仪器吗?用万用变这类的常规仪器能否检测?求助大家帮忙。

网友A:
顶一个,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一般多是由问题了再换啊

网友C:
这个对设备影响很大吗?一般的话就不要大规模的测试,一般也就是加个电阻负载保证带足功率就可以了。除非你对开关电源的最小启动电压,过冲,什么的有特殊要求。

网友D:
这个我这里还只能是用到坏才更换的。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啊  用10几年也有的啊  还是坏了再换吧

网友F:
正常使用下,一般是判断开关电源里寿命最短的元件,例如 主滤波电解电容器2000~5000小时,该电容器分85℃和105℃寿命不同,还与电源内部工作温度和环境温度有关,温度高使电解电容器寿命短很多。带有散热风机的也有寿命限制。
预计到期坏不坏都先换掉寿命最短的元件的做法,是军方的做法,国外不少企业也这样做,我们大部分企业都等到彻底坏了才维修。

网友G:
      单位条件好的话,定时更换,不论好坏.宝钢的日光灯就是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使用下,一般是判断开关电源里寿命最短的元件,例如 主滤波电解电容器2000~5000小时,该电容器分85℃和105℃寿命不同,还与电源内部工作温度和环境温度有关,温度高使电解电容器寿命短很多。带有散热风机的也有寿命限制。
预计到期坏不坏都先换掉寿命最短的元件的做法,是军方的做法,国外不少企业也这样做,我们大部分企业都等到彻底坏了才维修。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整体更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位条件好的话,定时更换,不论好坏.宝钢的日光灯就是这么玩的.
没呆在那有钱的单位啊,主要还是看客户认不认可了。

网友H:
主要是换电解电容,用示波器看噪音

网友I:
有问题了再换

网友J:
呵呵,这不是钻牛角尖吗?话说开关电源也是不很贵吧。
直接储备几个,坏了马上能换。

网友K:
坏的在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这不是钻牛角尖吗?话说开关电源也是不很贵吧。
直接储备几个,坏了马上能换。
关键是客户没有能力更换,而你又不能总在现场。所以希望每年能够检一下,避免上现场的次数。

网友L:
备用几个,坏了直接换了。

网友M:
国产普通的一般坏了就换新的;
进口的些高性能的寿命相当的长,很少有用户去考虑这个;

网友N:
10几年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O:
可以做个简单的专用小设备,带一下额定阻性负载,测一下纹波。若无问题,也基本就可以继续用。

如果电源容量大,还可以用回馈式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