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07):
用rs485通讯,在三菱fx上的程序应该怎样编写?怎样进行发送指令和数据接受?本人新手,希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MODBUS还是自由通讯?

网友A:
连接通讯扩展班了吗?485通讯有好多的参数要设置,比如波特率啊,数据长度啊,奇偶效验啊等等。你还是照本手册自己慢慢看把,这个感觉一言半句说不清楚

你是和什么设备通讯呢?仪表还是变频器?

网友B:
物理连接,接通,通讯参数设置正确,使用RS指令发送命令

网友C:
这是台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回答,是开放协议,应该是自由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们的回答!
是和光栅通讯,给光栅发送的字符串是:0xf4,0x41,0x64,0x00,0x66,0xfe;
从光栅收到的字符串是:0xf4,0x41,0x64,0x04,0x2d,0x03,0xc0,0x81,0xf1,0xfc
其中0xf4是起始字节,0x41是光栅id,后两个是校验值

网友D:
和PLC还是其他的东西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PLC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三菱的PLC吗,是的话看看手册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我这里也有实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2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