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下缸浮动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07):
问题如图所示,这个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图,感觉有点疑惑,求大伙指点一下。

楼主:
过了一天竟然没有人回复,,,,
刚才又看了一下,是自己想错了,浮动的时候下缸的电磁阀是不动作的,这样的话背压阀和安全阀才能起作用,这个液压机是比较老了的,和现在用的不太一样。现在的液压机很多都需要下缸的电磁阀工作的,进入误区了。

网友A:
这二个阀只有在上升过程中起作用,这种安装设计方式的活塞基本上都只能用于活塞杆向上的设备。在上升过种中,背压和安全阀不起作用,只有达到设定压力的时候,背压保压。
其实这个背压己经不是叫背压了,而一个压力调节阀,如果安装在出口端,才叫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