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阿尔法6810系列22kW变频器存储器故障检修

   一台阿尔法6810系列22kW变频器,上电后报CCF3故障,意为(EEPPOM)存储器故障。正好手头有一台同系列11kW的变频器(主板是一样的),将其存储器取下,先读取程序并存储。再取下22kW变频器主板上的存储器(型号为93C66),读取内部好像也有正常程序啊。先不管它(先将内部程序也存储了一下,以防万一)。向其写入11kW变频器存储器内的程序,上电试机,操作正常了。

   可见,报警存储器故障、存储错误及相关故障时,不一定是存储器硬件等电路损坏,有时仅仅是程序坏掉(或许是某种原因引起参数错误、强干扰导致、异常断电等)或不良,向存储器内部重写程序(数据)即能修复故障了。
    顺便说一下,我用的这款编程器,型号为2493编程器,从淘宝网上购得,适应24Cxx及93Cxx等8引脚存储器,比较好用,价为35元,另外可另购适应贴片IC的弹簧座。我可不是在做广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一购,能提供不少维修的方便。
有关该机器的电源或功率数据,能否修改使之符合要求呢?听朋友说,修改一下相关参数应该没有问题。朋友接着就将机器拿走了。

该编程器的简易应用如下:
   程序读取及保存:
   打开编程软件,点击打开“器件”按钮,选择存储器型号。从操作按键中选取“读取”指令,存储器内部程序载入,显示读取成功。
   点“编辑”按钮,看到所读取的存储器内部的程序。
   关掉程序显示,点击保存按钮,写好保存目录,加“.bin”后缀(便于加载),保存完毕。

如果清除原程序,关掉编程软件,重新打开,直接点击编程,则实施了程序清除。此时可进一步,点击“查空”按钮,显示“查空成功”,说明清除成功。

向存储器内写入程序:
   点击“加载”按键,从保存文件中选取欲写入程序。显示加载成功后,点击“编程”按钮,显示编程成功,写入过程结束。

   注意:
1、存储器安装引脚顺序同电路板上MCU引脚的顺序一致!占用靠里的8个脚。
2、有些存储器芯片,印字不清,拆、焊时须记住引脚1。也可以事先用钢针在存储器1脚位置和1脚焊接位置刻上记号。避免写程序时和焊接时放反。
3、该编程器能适用于是93C66存储器的数据读/写,不能直接对93LC66X芯片进行读写,须改动引脚次序才能用。

旷野之雪
2014年7月7日

网友A:
支持咸工,学习了。抢个沙发先坐下

网友B:
咸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C: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D:
没的说,必顶。

网友E:
感谢咸工的分享,这么说两个电流互感器都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咸工的分享,这么说两个电流互感器都坏了吧。
是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F:
不妨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G:
咸庆信老师,我在网上购买了你的两本大作。觉得真的很好,只是觉得缺乏实习,请问你是哪里的啊,有没有介绍实习的地发,修理变频器!

网友H:
主板是一样的,为什么没有直接换主板呢?22kw的主板换成11kw的,面板显示电流应该比实际电流值偏小吧。

网友I:
了解学习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