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疑问??

楼主(2014-07-07):
最近在学习三菱FX3U 3G定位程序
在手册中有这样一个示例程序

网友A:
什么情况?

楼主:
1.这程序中的X026和X027正反转极限为什么用常闭点?
2.带清零输出的原点回归有效那段程序怎么理解 也就是什么是带清零输出的原点回归有效 为什么原点回归要清零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速度也太快了。。。。
我都还没来得及问问题呢

网友B:
重要的安全信号都是要用常闭电的,就算没有到极限位置,常闭触点及连接电缆有问题也不会造成机械方面的故障,而用敞开触点就完全不同了,当敞开触点及连接电缆有问题,就不能保证在过行程时电机停转而造成机械损坏。
定位控制正在学习,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楼上所说,行程极限用的是常闭的开关,当碰到极限开关时,极限信号断开,程序中常闭点接到接通,对应的极限的特殊继电器接通。PLC认为碰到极限了,不会再往此方向控制运行了。

网友C:
学习了!
我开始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plc在原点回归完成后可以在输出点输出一个信号接到伺服的清零端,将伺服内部的滞留脉冲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朋友也正在学习吗 我最初接触到的是QD75MH2的定位 但是看人家编的程序一头雾水啊 所以想从简单一点的学起
以后有不懂得希望指教啊

网友D:
急停开关、极限限位这些安全信号都是用常闭触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急停开关、极限限位这些安全信号都是用常闭触点的。
是的,其实其它开关也可以用常闭触点,只要在安全方面没有问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