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此机一运行就报OCA,拆掉模块还是报OCA,短接6只光耦无效,互感器输出2.5V电压,驱动厚膜块全部换新,,厚膜M57962第8脚为高电平,可以基本确定驱动电路正常,我想请问老师们,此机如何在摘板修理中屏蔽OCA报警信号,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判断故障部位,最好能详细分析报此信号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楼主:
如谁有此机图纸,愿意给钱,在此表示感谢。QQ:397914227

网友A:
建议替换主板试试。

网友B(2015-12-16):
问题搞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圆满解决此机屏蔽方法和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