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请问个问题,FX1N PLC回原点ZRN指令,如果开始位置在正转极限和原点中间,以正转开始回原点,回归原点的过程:以运行速度到正转极限后反转到原点到下降沿再正转爬行到原点下降沿。回归过程是这样的吗?如果是的话伺服的正反转极限开关如何在程序里表示才会使ZRN碰到极限自动反转呢?正反转限位常开接PLC输入,麻烦了,谢谢!

网友A:
一般的PLC回原点不清楚,但数控系统回原点与极限开关无关,正常都是向正向移动,如在原点与正向限位之间,要手动将其移到原点与负限位之间,至少要与原点开关留有一个螺距以上的距离。

网友B:
zrn指令没这么先进,它回原点时只能一个方向运行,到极限不会自动返回,fx3u等增加的dszr指令在碰到极限后可以自动返回再找一次。

网友C:
你可以写程序让伺服先往极限开关方向慢速运转,碰到极限开关时,在程序内部接通ZRN指令回原点,这样就避免回原点失控的发生。

网友D:
ZRN没那么先进,1n的是款具有简易的定位功能的PLC,想要你要的功能要自己写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