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22KW的变频器拖两个6极的电机,这个6极的电机似乎是定制的,拖起来的电流居然和4极一样的,6极电机相同负载下,应该电流大点才对啊,什么情况呢?这个6极电机和4极电机是一个厂家生产的,较4极长了点,直径一样的。以前也用过别的品牌电机,6极电机都是比同功率的4极直径大的。

网友A:
这不是变长了了么!变频器拖动电流和电机级数没多大关系吧,电流取决于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变长了了么!变频器拖动电流和电机级数没多大关系吧,电流取决于负载。

有道理

网友C:
     电机电流由负载决定.与电机额定电流是两回事.
     两个额定功率相同的电机,4极与6极的额定电流,6极的要大些.

网友D:
转速是不一样的,4级电机与6级电机转速是不一样的,同一功率的电机,极数不一样,当然电流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