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7):
每次累加输入设定的值,然后输出?S7-200

网友A:
1+1=2 2再+每个脉冲的值 然后加它自已就是了 流量累计就是这样 子

网友B:
用定时器或累加器之类的应该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如果需要倍率再乘以相应的系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