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用开关电源可否行的通

楼主(2014-07-08):
修台西门子软启动,发现用的是变压器供电,普通变压器,发现其故障率比开关电源低很多,变频器50故障都是与电源有关,为什么不使用多抽头普通变压器呢?工艺上行不通还是稳定性不好,还是成本考虑,还是无法实现?各位有见过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的变频器吗?

网友A:
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相比电子变压器或稳压器),而且现在的电子变压器和稳压器(开关电源),从技术上是成熟的。关键是制作产品的工艺和元器件的选型,与其质量和可靠性息息相关。

同样的,如果找一家做的很烂的变压器制造商,比如说,铜线改铝线,比如说少绕绕组圈数,也会出现问题的。不可靠因素同样存在。

关键是,要考虑产品的质量来选择元器件,而不能仅仅以售价去衡量。可靠性、售价(成本)要做一个平衡点的测试和计算。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最早一代的变频器就是用的多绕组变压器。

网友C:
变压器体积大,价钱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体积大,价钱贵
散热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E:
也有可能技术先进了,工频变压器做小了,还可以用它,你看现在很多办公室的格栅照明灯又用电感式的镇流器,据说是节能型的,体积还小,关键是不坏,比电子的好

网友F:
开关电源的灵活性太强了,不是工频变压器能比的。

网友G:
开关电源可以和电源板或者控制板集成在一起,方便安装,方便缩小体积。

网友H:
    单纯从可靠性方面来说,当然是越简单越好.不利的是,笨重,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