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三菱FX1N和组态王破解的通讯。程序里X1接通,Y1输出并自锁。我用组态王控制X1,Y1动作并且自锁了,可是X1几秒后又变回0状态。。这应该是可以写的吧??表情老大们教教我

楼主:
谁来鸟我一下

网友A:
如果联上了 不能控制它 哪就 组态错误

网友B:
你直接用组态控制PLC的输入点X?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为什么能控制了,但是程序里不自锁的话,X无法保持啊“?我点一下输入一会1以后,自动变回0.。请问是为什么啊???

网友C:
直接用组态控制PLC的输入点X,这样不好

网友D:
X输入点不能写,

网友B:
x的状态最终由实际的输入状态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里X1接通,Y1输出并自锁。我用组态王控制X1,Y1动作并且自锁了,可是X1几秒后又变回0状态。。这应该是可以写的吧??

网友B:
输入的X用外部的实际信号控制,不要用组态或是触摸屏等去控制
组态或是触摸屏控制M Y等其它的软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麻烦您一下。。。之前是用触摸屏控制的,控制M寄存器,点一下触摸屏,按钮代表的变量就一直有输出,再点一下就为0。想用组态也实现这样的功能,就是发现,组态点一下不能一直为1,为1几秒后就自动变为0了好像。。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谢谢您细心看完并回复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再帮我看看吧 。。。。麻烦了
 想用组态王代替三菱触摸屏控制三菱PLC,1,2图是触摸屏里的画面,3是PLC程序,触摸屏里的M0和M1按一下阀门就回一直导通。现在想用组态王实现阀门一直导通,可是我用组态王按钮变量来设置M0和M1好像无法实现让M0.M1一直输出信号???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才能让M0和M1这样一直输出1.
谢谢啦,再帮我看看吧 。。。。麻烦了

网友D:
PLC的输入[X]只读,变量尽可能用[M]可读写,在组态王里驱动的点在PLC的程序里不要驱动它

网友E:
把X换成内部继电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