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20MCT控制两轴,一个是步进电机负责送料,一个是伺服电机负责折弯,动作流程是:步进送料1,伺服折弯,伺服复位后;步进电机第二次送料,伺服再次折弯,伺服复位,步进电机回到初始位置,(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步进电机最后回到初始位置时,有时就能准确的到达原点,有时没有到达原点就停下来了,十次里面有一次这种情况)请教下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难道是步进电机丢步了?

网友B:
双机同步或联动,步进电机、变频电机最好加装编码器做位置反馈(进PLC),以确保在预定时间内位置到位--双电机不同步或位置错开所产生的停机损失远远大于一个编码器成本。

网友B:
我正在写的<编码器问答集〉提前节选: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的产品,为什么要加装编码器做闭环控制?实际上步进电机的步进位置的实现,是在负载范围内电脉冲信号确定传达并执行到位,如果上述出现异常,步进位置可能就无法达到预定位置,称为“丢步”,例如堵转、抖动、速度过快、电脉冲信号收到干扰等等引起的步进电机丢步。对于单台步进电机的使用,丢步概率较小,且造成的影响不明显。随着步进电机的大量应用,多台步进电机的联动及同步的使用越来越多,由于多台同时使用,其中一台步进电机丢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在其中一台步进电机丢步的结果就可能系统无法联动或同步,而造成生产次品、停机、甚至事故,这样的损失甚至可能大过一台步进电机自身的成本。为此,在多台步进电机联动或同步的情形下,步进电机从开环控制到闭环反馈监控就成为了需要,这种情况下步进电机就需要加装编码器,达到闭环控制。
另外,由于加装了编码器后,可以用速度环反馈改善堵转问题,并用位置环反馈克服丢步或过冲问题而提高定位精度,那样就可以用较低等级的步进电机完成原来需要较高等级步进电机才能达到的效果,从而可以为用户节省使用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ME36/1213系列编码器是为步进电机反馈专用设计的,此款编码器选用单圈绝对值码盘电子多圈计圈数值的工作原理,每圈分辨率达到了4096,同时内置了一颗高速32位的CPU,运用4霍尔传感器组差动分析技术,进行抗电磁场干扰、抗抖动校验和电子计圈数值和计圈数复位功能,可以有正负4096圈的工作行程,编码器的总码值达到了4096x8192=33554432(25位),其输出选用了抗干扰的RS485通讯信号输出,从内部绝对值码盘到外部输出的RS485信号,都从根本上解决了干扰与抖动带来出错的可能性,因此其测量是准确的,不受干扰、抖动和停电的影响。另外,由于是自主知识产权并选用了最新高性价比的技术设计,其成本非常接近于增量脉冲编码器,从而能满足用户在功能性能要求和成本上的使用要求。
ME36编码器外形尺寸及安装结构可以根据步进电机厂家要求定制,可选择的最小外径是35mm。
有需要资料的请与我联系021-36320991。
在此趁机做一个产品介绍(广告),请版主及网友见谅,如大家觉得不妥请版主删。(但目的是为帮助网友了解此项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是步进电机丢步,步进电机复位到原点不到停下来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前面用了一两个月没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难道是机械间隙过大?

网友B:
“有时就能准确的到达原点,有时没有到达原点就停下来了,十次里面有一次这种情况”----这不像是机械的问题,机械是“死的”,不会这么随机。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回答,前一两月运行都挺正常的,现在有时两次就有一次,有时一个上午都没有,关键是每次都停在一个地方,位置相同,我准备在步进电机后面加个编码器试试,期待结果

楼主:
大家好,在装在编码器以后,还是不正常老是乱跑,程序还是以前的程序,是不是干扰,我的5V电源,是一轴和两轴还有编码器使用的同一个电源,还有我现在怀疑PLC有问题,还是程序?

网友C:
加了编码器,程序肯定要增加了

网友D:
永宏PLC发脉冲功能,完成一个动就要复位一次。。哎!!之前不懂,运行一段时间后,老是报错误:超过最大步数。。?

网友E(2014-10-08):
看你咋么写程序是否是你程序的。。你要先做测试。。走固定脉冲看位置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