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请问各位大神,直流电压检测在这块板子什么位置,小弟实在是找不到了,谢谢啦。从参数0107看只有11V

网友A:
也许是变压器吧,danfoss的部分就是通过变压器的。

网友B:
如果P\N端没有显示眼的多只串联电阻值较大的电阻,对直流电压进行采样的电路。就要在开关电源二次低压电源中,细找了。

网友C:
我在AB变频器找直流电压取样是这样的,一是象咸工讲的看P/N直流母线上有无大功率的窜连电阻,如没有,在开关电源上,靠变压器二次侧端有几个较大的电解电容,大概每个就对应一组输出电压,从电容脚找到对应的端子或插头,用调压器---220/380变压器---整流虑波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如开关电源是P/N输入的)先把调压器调到直流输出是DC300V测几路输出有5V,+12V,-12V,24V,24V,24V,28V,其中有一路为2.2V,把调压器往上调,其他点压都不变,只有这2.2v这组变大,如调小它就变小,可判断这组就是直流母线取样电压,在顺电压找线路就是取样线路了。供你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AB变频器找直流电压取样是这样的,一是象咸工讲的看P/N直流母线上有无大功率的窜连电阻,如没有,在开关电源上,靠变压器二次侧端有几个较大的电解电容,大概每个就对应一组输出电压,从电容脚找到对应的端子或插头,用调压器---220/380变压器---整流虑波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如开关电源是P/N输入的)先把调压器调到直流输出是DC300V测几路输出有5V,+12V,-12V,24V,24V,24V,28V,其中有一路为2.2V,把调压器往上调,其他点压都不变,只有这2.2v这组变大,如调小它就变小,可判断这组就是直流母线取样电压,在顺电压找线路就是取样线路了。供你参考
这种方法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E:
三极管黑散热片的右边有个8脚集成块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在AB变频器找直流电压取样是这样的,一是象咸工讲的看P/N直流母线上有无大功率的窜连电阻,如没有,在开关电源上,靠变压器二次侧端有几个较大的电解电容,大概每个就对应一组输出电压,从电容脚找到对应的端子或插头,用调压器---220/380变压器---整流虑波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如开关电源是P/N输入的)先把调压器调到直流输出是DC300V测几路输出有5V,+12V,-12V,24V,24V,24V,28V,其中有一路为2.2V,把调压器往上调,其他点压都不变,只有这2.2v这组变大,如调小它就变小,可判断这组就是直流母线取样电压,在顺电压找线路就是取样线路了。供你参考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2844

网友G:
一般在开关电源检测的,一个大容量电容旁边有个小容量,1~10UF的就是检测电压的。

网友H(2024-04-12):
回复 网友G: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单独用检修电源给他供电530v,显示直流0v

网友H:
abb-510变频器直流检查到底是如何检测的?按启动报未准备好,我想单独测一下控制板,不带主回路,如何才能把它启动起来,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I:
显示母线很简单,只需要这样连一根线即可。

网友H:
那个不是整流触发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整流触发的负极难道不是母线的正吗

网友H:
有检测部分的电路图吗?

网友K:
可控硅触发端口K端在可控硅内部是与直流母线+相连的(单板测试需要将此用线短接至DC+供电端 )

经过电阻串联降压后至A3运放 (V20 C48 R48 A3)

网友L:
这都是小事,翻过来那一堆301K电阻一眼就看出来了,还是想想怎么屏蔽空板短路哦!

网友H:
哎呀空板短路怎么屏蔽,AlsacePMuhLG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H:
第一次修ABB,换了igbt不到一个月又坏了,上次催得急粗测了一下就装机了,这次想脱机查查驱动脉冲,不知道都需要屏蔽什么,如何屏蔽,请教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