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KTP400触摸屏今天突然白屏了,已经确定是主板有问题,屏幕和排线都是好的。主板的照片我也拍了一张,大家有人修过西门子的触摸屏吗?主板哪个地方故障可以导致西门子触摸屏白屏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确定不是电源的原因?还是先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B:
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如果不好,就加焊接一下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