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S7-200的PLC传感器断线指示为什么用一个比较指令就能完成,简单实用。而300的为什么弄得这么高深啊???
谁知道300的PLC传感器断线诊断的程序给小弟发一个吧,急用感激不尽。331的型号  7KF02-0AB0

邮箱 498465177@qq.com

网友A:
断线了显示已经不正常了 还检测个啥呢 显示上就看出来了

网友B:
为什么说300高深?4-20ma型输入进来,对应27648,如果断线的话,必然是个负值,只要判定负值多大(如果是3.98ma则也是一个很小的负值,不能断定是断线)就可以认为是断线了。

以上这些东西看看硬件手册就懂了,我也真无聊,敲这么多

网友C:
300中 模拟量断线了  显示的值是27648或-27648  在模拟量处理块中加上一句比较指令大于或等于这个值就报错就行了

网友D:
300自己诊断的,可以弄个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