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款安川变频器内的集成

楼主(2014-07-08):
如图
中U8集成,集成内主要标志是"V V" 上网查不到。
一台安川A1000 45KW变频器生产中工人反映着火了,工人赶忙用干粉灭火器灭火,事后拆开机器发现电源板损坏比较严重,其中测量到一路电容等效电阻为2欧左右,最后发现是并联着这块集成中间两只脚的电阻正是2欧,焊开后电容等效电阻上升为K欧姆以上,但是电路上同样型号的集成还有几块,中间两只脚的电阻也相当的。上网也查不到这款集成的功能,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A:
确实一些贴片IC的资料,极难查到,在电路上也不易判别。可以试问厂家技术人员,U8是个什么元件,许是能解决问题,一般都能给予回答的。哈哈。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可以尝试一下,但厂家的服务范围不会划分到那么细吧。况且站在他们的立场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网友B:
这个芯片外围电路和电压测量过,2、5脚分别是Vcc和GND,1、3、4、6脚都是接一个4.7K电阻,测量电压都是5V,猜测是稳压二极管阵列。
搞不明白芯片内部也没用关系,随便从安川J1000、V1000等小功率变频器上拆一个就是

网友C:
两路非反相施密特触发器,1、3入4、6出

网友D:
好像是和TL431一样的功能吧

网友B:
这是安川A1000维修记录的手稿,对VV的接线和电压来看,4楼非常接近真相,稳压电路不成立,至少是逻辑电路的典型接法,电阻都是4.7K

楼主:
应该是4#楼说的施密特触发器,旁边的光耦用来检测接触器两端的压降,出来的信号进U8的1脚。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E:
74LVC2G17 丝印VV 施密特非反相触发器

网友B:
9楼曾经解我一富士问题,按照型号查询VV丝印原型号确是74LVC2G17,我对你技术和热心佩服,建议版主给9楼射个精。

网友F:
这个要记一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