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小人新进的搞电气工程的菜鸟一枚,我现在需要的是得到一个计算公式,比如说:我有一块铝制的加热板,我知道它的长和宽,还有功率已知的的导热管,我需要把温度控制在150左右,那我应该放多少功率的导热管才能使加热板保持在恒温的状态?求各路大神指教,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要是能有相关的资料也是非常感谢的

网友A:
单位时间内,发热管产生热量X发热管传导至加热板的效率>加热板损失的热量,符合这个条件后,加上温控器就能保证恒温,另外根据你由室温加热至150度的时间要求,确定这个产生热量要比损失热量大多少,即需要多少发热管。
非专业人士路过,提醒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一楼的师傅,对你的爱无以言表,送于你鲜花和掌声

楼主:
师傅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是加热模型来着,用的是钢制的加热板,里面有导热管,我们温度控制器显示的温度一直很高,比需要的高出50度左右,但是在加热过程中,数据是不变的,一直很稳定,而我们的模具加热后就有稍微的变型,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要恒温关键还是控制器啊

网友C:
    找专门做加热器的厂家咨询吧.
    热传导,散热,冷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师傅!

楼主:
回复 #3楼 1048155263
大神,我现在比较急的是我加热模具的时候温度太高的话会使模具变型,太低的话热封又达不到要求,要改进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应该从哪方面开始突破呢?

网友C(2014-10-06):
   不会计算的话,就用实验的方法来找合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