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各位师傅~~刚学会用FX1S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现在想学用它控制两个两相步进电机,因PLSY指令只能在同一程序内使用一次,那另一台步进电机该如何发送脉冲,谢谢

网友A:
用DRVA或DRV丨指令

网友B:
这个型号的PLC支持定位指令,就尽量不要用脉冲指令。

网友C:
相对运动指令DRVI,绝对运动指令DRVA

网友D:
用drvi相对定位和drva绝对定位指令可以实现,另外plsy指令也可以实现的,楼主可以试一下,plsy可以同时驱动两台或是三台电机同时运转的,觉得你对plsy的那个说明理解有误,再看看书吧,然后验证一下我说的plsy驱动两个电机运动

楼主:
谢谢~~~PLSY D0 D1 Y0 PLSY D3 D4 Y1,是可以让两个步进电机转动,是不是可以这样把这个PLSY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理解为,每个通道(Y0 Y1)只能在程序中使用一次PLSY指令。

网友E:
MT型的Y0 Y1二个点是脉冲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