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8):
1主引风机启动方式;
软启动:串接于电源与主引风机之间的软启动器,使电机电压从零逐渐上升,启动结束后,给断路器一使能,断路器闭合,退出工作。筛分风机。
同理,通过变频器启动电机也是通过给断路器使能合闸。木塞螺旋的主断路器分闸后,当需要合闸时,不是合按钮,而是把电器柜都送点后,变频器复位后,变频器给使能合闸。
2主引风机启动后20分钟后不能再起,大功率电机比如削片机,热磨机 干燥电机,启动后都有冷却时间。15到20分钟不等。如果强制频繁启动这种电机,一是可能导致水阻温度高,电阻变小,过流起不起来,陷入死循环,(在紧急情况下,在安全范围类,可调节过流三段整定电压电流值启动电机)二是频繁启动电机冷不下来容易烧电机。
3蒸汽发生器的水位测量通过两种方式测量: 一是通过压差液位计测量,二是通过磁翻液位计。当压差液位不准时,以磁翻为基准,调节压差液位计。
4磨机泄压停后,蒸汽压力为0,但压力计可能出现零点漂移。有可能为负数,超过范围,需在FC108里强制,只能在报警段强制,正常后取消强制
5电机启不起来,如果无变频器 软启动的电机。是接触器启动的,观察接触器有无吸合,无:检查控制回路(通过手动能按下接触器,电机能正常运转也基本可判定为控制回路故障),看热继有无动作,有;复位后启动电机。(热继很烫手的话需要等一段时间),若果有压力温度控制的(比如空压机有温度压力继电器,空压机房里的干燥机有压力继电器)则查看压力温度是否满足。都满足的话测线圈电压,电压正常,线圈不动作,即可判定线圈损坏(如果是中间继电器,可将一旁备用中继拆下来换上,)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不起来,测电机端电压。三相是否平衡,缺相。电压都正常,则电机三相阻止是否正常平衡,(只针对中小电机,大电机需用电桥才能准确测量)平衡正常后,测对地阻值,电机未接地后,可基本判定为机械故障
对于机械故障分3类,一是电机轴承卡死,二是联轴器,链条,齿轮等传动故障,三是负荷太大导致电机起不起来,(这类故障一般通过热继即可做出判定,对于经常性跳闸也有可能是热继里的紧定螺钉松或者双金属片永久变形所致。)前两者不好判定时,可把电机驱动端拆下,用手转电机风扇即可判定。但一般点检到位的话,轴承损坏都能轻易发现。对于二类故障,需联络机修。
5对于有变频器的,观察变频器是否有故障代码,根据故障代码进行处理,对于一般电源过流,过压故障,复位后看能否启动,不能启动,看上位机上有无自锁标记(有的电机自锁后会是粉红色),自锁了,则在程序里观察,哪些条件未满足。找到相应点,采取相因措施。复位后即可。但有的故障,再处理故障后,上位机是复不了位的,需在变频器里复位。
6另外,对于有旋转检测的电机(生产线的电机占大部分),对于有指示灯的,看指示灯是否亮。不亮:观察传感器是否移位,有无过多粉尘,杂物,没有移位的话,清理传感器后,还不亮,用小刀快速在传感器上移动(只针对慢速检测),灯有亮的话。或者通过启动电动机,若果灯亮后熄灭,一般传感器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机械卡阻,导致速度达不到传感器动作的值,传感器等听声音,摸温度,观察链条,齿轮等也能很好判定。若果机械联接正常,用小刀也能晃亮传感器,调节传感器灵敏度即可。对于灯一直亮,还是报运动检测故障的,摸传感器温度是否过高,过高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传感器失灵(降温或者更换传感器),接下来是拆接线盒,检测进线24v是否有电,有24v输入,则测是否有输出24v(注意查看输出线是否虚接掉落),无输出,即可判定传感器损坏(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备件能快速更换,则更换,不能,则在程序里强制,所有程序段用的地方都要强制)。有输出,则为输出回路故障,(端子处松脱比较常见),如果没有24v输入,则测是否接地短路。无接地短路,则为输入回路故障,有保险测保险等,基本上找出一种故障都能解决问题,因为同时发生2处故障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7对于通讯故障,一般是大范围的报警,很好判定,打开网络构架图,能快速找到哪里到哪里的通讯故障,对于屏蔽层未接地的,接地后观察 ,若还报警?对于2根BUS线串起来的通讯。可关闭末端cpu的通讯,复位后看是否报警,不报警,则那段通讯有问题。还报警只有一根根分析。看DP插头是否松动,拆下BUS线,打对地,以及是否短路,不对地,也无短路,换DP接头。换上3个以上的DP接头,还报警的话,考虑输入输出模块是否松动或者损坏),
 8初级旋风的震动电机整幅过大,一般是甩盘角度不对,调整角度禁锢螺丝既可。若无变化,可考虑拆下电机,看轴承轴端径短是否有松动
 9翻版架不能准确定位,现检查现场反光板是否有多的粉尘,擦干净后,复位后打自动,如果还不行,检查光电开关的螺丝是否松动,光线是否照偏,调正后还不行,查看接线盒里粉尘是否过多。查看有无信号输出(也可观察现场远程柜里的输入模块对应输入点是否有亮)。

网友A:
工作日志形式的记事。最好不要叫月总结,叫工作备忘,或叫工作日志。如果是日志,最好把日期注明。年月日。

作为总结,应该涵盖事件的描述、问题的提出、分析和结论,以及今后的希望和指向。否则,总结就变成了单纯的事件记录。

网友B:
这是技术总结或经验总结,作为技术资料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领导叫别整些虚的,我就没什么客套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谬赞,我也是才进公司不久,领导叫写才写的

网友C:
这个是日志吧
不过都是好东西

网友D:
赞一个,文章写的非常流利,技术性也强。
看得出,楼主的领导也并非外行,不象我们部门的头,说他不懂技术,他平时偶尔也能冒出一句半句的行话,但充其量也就是懂点皮毛,仅知道有个电机、接触器、无功补偿等初级常识,其余的…就再也说不上来了,尽是瞎指挥。

网友E:
      技术总结,归纳,有分析.

网友F:
有记录就好啊

网友G:
领导看了晕没晕啊?要是不懂相关技术的领导看了能睡着喽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很赞同,特别是时间的记录,这个特别的有用

网友I:
好啊 会很有用的

网友J:
厉害啊,总结的这么多以后想看重点好麻烦

网友K:
写的挺仔细

网友L:
慢慢的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