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压与液位的关系

楼主(2014-07-08):
有个项目中用到压力送器测容器液位  这个压力与液是什么样的关系  之前用的都是静压式液位计 量程输入米就可以了 现在要将压力转换成液位。了解的同志们 说说看看。

网友A:
一毫米水位=10pa。。自己换算。或者用手操器把变送器单位改为毫米就可以。

网友B:
正比例关系,初中物理就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和密度啥的 没有关系 是这样吗 任何液体都一样吗 ?静压式是和液体密度有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有水是这样的,其他液体从新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是啊 很液体的密度大小有关的啊

网友D:
    帕斯卡定律.
    一个大气压(100000帕)约=76厘米水银柱=10.34米水柱=......

网友E:
P=密度*重力常数(G)*液位高度 + 液位表面的气压

网友F:
不同液体是不同的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请教,我有一个气体压力传感器,量程是0-2.5″WC,就是这个WC不知道是多少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这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