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码器问题?

楼主(2014-07-08):
各位大神:
       译码器怎么用啊?今天碰到一个大问题:以快速卷帘门使用正常,拆掉一根PLC的输入线(线从译码器回来的),然后按上升按钮,结果门升到顶也没有停,我就立马拍下急停,门停止动作,打开急停按下向下按钮门降到一半停止下降,然后在上升,下降往返几次后,门就只上不下了,大神们救救我啊 !

楼主:
大神们支个招啊

网友A:
这就叫没事撑的
你把电脑里的数据搞乱了
找出手册,重新调一下----被拆的线要接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没有手册啊?PLC的程序得改吗?可以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1,你为什么要拆那根线
2,为什么要想到改程序

有电路图吗?什么型号的PLC?
在不行找厂家或请人,都要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的别信号来控制它(接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PLC是欧姆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译码器记录圈数,到了数给PLC一个停止信号,在程序里面重新赋值可以吗?

网友A:
如果你能进到PLC里,肯定可以解决问题,就怕进不去.
什么译码器没交代清楚,只记录圈数还是给PLC信号有PLC计数,估计你也没搞明白就瞎整.
我想用的别信号来控制它(接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你直接控制电机接触器多简单.
进不了PLC,就拆电机慢慢调吧.
以后胆别太肥了

网友B:
    楼主想学习知识,胆大.

网友C:
是不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D:
后来接上那根线了么,接上了如何;拆掉那根线是如何判断的。
还是应当先找找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搞定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师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