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编码器

楼主(2014-07-08):
厂里一台南京二机的数控车床坏了,刀架正转旋转不停,没有反转信号然后提示换刀时间过长。怀疑是霍尔编码器的问题,刀架人为换刀锁紧,对好霍尔编码器的位置,使诊断里的刀位诊断号由1变为零。再手动换刀,问题依旧。没办法去库房领了一个新的编码器过来换上,这下出问题了,用手转动霍尔编码器的输出轴,没有一个刀位的诊断号变零的。新买来的霍尔编码器不可能坏呀?用万用表量了vcc(24V+)和其中一根刀位信号线,转动霍尔编码器,快到刀位时电压由10V左右跳到24V,扭过刀位电压又跳到10V。编码器应该是好的呀,真接短连信号线与0V线诊断由1变0,转动霍尔编码器依然没反应。怀疑自己中奖了,于是打电话给霍尔编码器厂家,那是废话一大堆,唯一有指导意义的一句话是说系统要加上拉电阻。以前看过系统的说明书,刀架信号带不带系统内置上拉电阻是可以通过改变短路块的位置调整的,于是打开数控系统后盖一看,这下不好办了。系统是凯恩帝300t的,主板维修过,有很多电容被剪开了,最要命的是设置上位电阻的短路块部分被人直接用铁丝短连了,六个刀位都是,按说明书上说是设置成不带上拉电阻的。这叫我怎么改呀,就算剪断再焊回来也不能保证就一定能用。为了确认霍尔编码器没有问题,把霍尔编码器装在另外一台华中数控系统的机床上,旋转编码器输出轴,每个刀位都有信号,诊断都有变化。现在刀架依然不能用,不知道有没有自带上拉电阻的霍尔编码器,还有为什么以前的那个旧霍尔编码器能用,虽然有两个刀位没信号!

网友A(2014-08-30):
发信盘有带上拉电阻的,可上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