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EV2000-75KW 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4-07-08):
接修这台机器后,上电380V没反应,直流540V正常,指示灯亮,接触器不吸合,变压器没问题,开关电源板没工作,不知道这个TL082CP 是干什么用的,供电脚没有电压,附近的电阻没问题,首先怀疑这个光耦,是不是这个光耦不工作就不会提供给2844小板子电源,有没有搞过这个机器的,求指教!

网友A:
lz看来对开关电源结构不熟悉呀,而且tl082是运放不是光耦。
2844的7脚有没有电压?8脚有没有5V。4脚波形对不对
重点还是在那块竖起来的板子吧
你那个地方可能做电压检测,运放做差分放大

网友B:
楼主对电子电路还是外行,uc2844才是开关电源的振荡芯片,所以楼主第一个任务就是想办法让uc2844活起来
因为你现在的症状就是开关电源处于休眠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7脚对地有11V,5脚对地有5V,这算不算正常,供电电源11V可以使2844工作吧?还是没有起振

网友B:
糊了!怎么会5脚对地呢?这不是地对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错了,是8脚对5脚有5V输出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这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你所说的没起振是指什么?电源还是没有正常工作吗?
如果没有,看看4脚有没有锯齿波,然后6脚没有矩形波,幅度是在11V左右。都正常540v的直流电有没有加到开关管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弃了,主板坏了,再次询问客户,是雷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