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一般碰到CC-Link系统运行故障时,

我们首先应检查各站的设置正确与否,比如波特率一致,站号设置,电源连接,网络通讯和外部连线等,如果这些都不存在问题,我们可通过GX-DEVELOP来检查CC-Link网络参数和运行程序,如果再无问题,可借助GX-DEVELOP中的CC-Link诊断来确定故障代码,再查询代码含义,来解决故障。
  像该客户在CC-Link诊断时发现代码是B304,在查询手册之后,结合代码含义,经过我们的分析,排除了其他可能,正好是他采用没有经过我们检测的网络通讯电缆,而导致问题不断出现。

以上的话是在网路上查到的关于处理这类问题的一些方法,想请教一下,如何对于单站的CC-Link进行诊断呢?还请帮忙?

网友A:
PLC的编程软件中可以选择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