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西门子编程时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关于这段程序有不明白的地方。按下I0.4时Q0.3亮,放开手时Q0.4亮.为什么程序不显示Q有输出?菜鸟请教!!

网友A:
因为边沿触发,S属于指令,只导通一个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我还以为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B:
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配合置位和复位指令一起使用!

网友C:
你用的是边沿触发指令,上升沿触点是在前面的结果由OFF变成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下降沿是在前面的结果由ON变OFF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PLC的扫描周期基本在几ms至几十ms,你能看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因为我之前一直用三菱的,这有点像置位指令。SET Y0 在程序时看得到Y0接通。刚才始接触西门了的,好多不懂,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