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4-07-09):
本人新手,刚接触三菱PLC,求助:PLC传输设置里面的通信测试成功,可是到了PLC写入时,却提示连接错误,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线连接不稳定,也有可能是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普通的232串口线,还有电源用的变压器隔离的,是不是线有关系呢

网友B:
可以换根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232线换了好几根还是不行,是否PLC已经损坏?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只有用代换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试了几下,好像通信不是很稳定。通信测试是好时不好,但是PLC写入却一直不行。还有请问大哥,什么叫代换法啊

网友C:
PLC端STOP了没。

网友D:
看能不能将PLC清除内存,然后再下载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O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除内存也是连接不上,跟PLC写入的提示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再换一台PLC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个好点的,我也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我自己做了根线,不过短了点,现在可以了

网友E:
FX2N是422接口,即差分,232也可以但不稳定,你将波特率调低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这个是有232转换模块的,可以用232通信,就是串口线不好,通讯不稳定,现在换了线就好了

网友F:
没通讯上的节奏啊

网友G:
电脑传输COM口没设好,肯定通讯不了啦!

网友G:
在编程软件里把传输COM设成电脑一样就OK了

网友H:
    楼主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得到提高,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