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altivar58 无法启动,求解决

楼主(2014-07-09):
手里有一台altivar58 22kw的变频器,正常上电无故障报警,绿灯亮,频率也可以设置,但是不论是面板控制还是端子控制都无法正常启动,有一次我设置成面板启动,端子给L1接24V,然后按RUN键,机器启动了达到设置的频率但是马上就降下来到0.9HZ,按stop键后再启动还是只能到0.9HZ,有哪位师傅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复出厂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