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点击本机HMI就可以下载画面。点击本机PLC就不可以,下载到触摸屏就什么也不显示 ,在线仿真也不行,各种通讯设置都试过。还是不行,没师傅教 ,确实学得很烦 。型号是MT6070IH

网友A:
连线质量不好
韧体选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击本机HMI就可以下载画面。点击本机PLC就不可以,下载到触摸屏就什么也不显示 ,在线仿真也不行,各种通讯设置都试过。还是不行,没师傅教 ,确实学得很烦 。型号是MT6070IH
MT6070IH要用威纶通EB8000软件进行编辑下载

楼主:
 苦逼的整了一下午,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C:
是什么原因嘞?
楼主爆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D:
用U盘下载 OK

网友E(2022-02-15):
引用 楼主:
 苦逼的整了一下午,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请问你是怎么搞的分享一下呗我的和你的是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