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有一项目GC-4510W要与二台S7-200通讯,我第一次用Pro-face,不知怎么连,请教大家。

网友A:
控制器/PLC里面再添加1台PLC即可。

分别设置栈号,比如2和3.

电缆 HMI--PLC1--PL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线缆是HMI到PLC1再到PLC2,线是专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线缆是HMI到PLC1再到PLC2,线是专用的吗
电缆可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