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具体的连线是用232还是485?

网友A:
什么型号?
非MODBUS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1H的,必须要MODBUS,不知道怎么写程序以及连线,而且手册给的都不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1H的,必须要MODBUS,不知道怎么写程序以及连线,而且手册给的都不详细
2台都是cP1H?

网友B:
 西门子的都是48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请问该怎么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二台都是CP1H干嘛非要MODBUS,多费劲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们之间该怎么通讯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C:
两台之间可以用PC LINK,设置主从,使用公共区域的数据区进行操作,一般采用485通讯模块进行互联。比较简单;

网友D:
omron通讯不是太熟,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