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在程序里面,例如i0.0(符号正常)注释的是电机启动,但是电机启动这几个字是乱码,其他注释有点显示正常,有点是乱码^ ,怎么搞

楼主:
我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在注释的时候尽量不要含数字如 风机1启动、风机2启动一类的。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改变为:风机#1启动

网友A:
是不是读别人的程序呀,有字体不对的情况下,容易出乱码

网友B:
可以打开详细信息开关,在“2:信息”选项卡上面可以正确显示乱码信息。

网友C(2015-12-30):
回复 网友A:
我就遇到了你说的读了别人的程序乱码了,子程序都乱码了 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