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达指令

楼主(2014-07-09):
请各位大神,用台达那个指令来分别代替三菱的[MOV K0 D8145] .[DMOV K100000 D8146].[MOV K100 D8148]和M8147(我知道三菱的D8145基底速度。 D8146最高速度 D8148加减时间。 M4147脉冲输出)。先谢谢大神们。

网友A:
你找个台达的手册看下,台达的好像是D1000开始的是对应特殊的寄存器。

网友B:
台达特殊寄存器和辅助继电器D1000 M1000开始

网友C:
或者,通过功能相对应的指令查找。

楼主:
找到了,还是谢谢各为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