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FX1S-30MR        PLC主板

FX1S-30MR        PLC I/O板  注意右手侧两只2K水泥电阻,原来是继电器,现在换成了电阻,所以PLC成了混合型的,
所以Y0 Y1可以发高频脉冲控制伺服了。

最后一张是电源板

网友A:
自己改造的啊

网友B:
改造后,要看稳定性和寿命行不行。

网友C:
这样也行 哪晶体管不是就没用了  以后都用电阻代替

网友D:
呵呵;这不是什么新发明,10年前就有人用了;
新的你拆了就没有保修,另外这个如果烧毁,会导致线路板上其它元件烧了直接报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个就是几年前的设备厂家干的,用的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家改的,用了几年了,很好用

网友E:
见到别人改过,自己没动手这样干过。

网友F:
继电器隔离处改光耦隔离,外供电源,更安全,不过光耦不好放在里面,放外面好了

网友F:
看来现在伺服、位控的确是做成白菜了

网友G:
我的FX1N也这么改了,怕损坏输出点,还想过加固态继电器什么呢,结果很麻烦,还是这么改省事

网友H:
我n年前就改过,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不过我没有加电阻,我直接短接,然后再外面加的电阻。

网友I:
有这动手能力,烧了也不怕,输出也是有光藕隔离的,烧不到哪儿去!

网友J:
早用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n年前就改过,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不过我没有加电阻,我直接短接,然后再外面加的电阻。
外面加 里面加都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隔离处改光耦隔离,外供电源,更安全,不过光耦不好放在里面,放外面好了
   加隔离,不容易坏,好.

网友M(2014-09-08):
这方法很好,实用有效。

网友N(2014-10-11):
几年前改的,现在还在用,没坏过,不过我是把继电器换成光耦了

网友O:
都是牛人啊!

网友P(2015-06-04):
只有1和2是脉冲吗,如果3和4或别的脚也这么搞,能控制伺服或步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Y0Y1可以发脉冲,现在国产很多都能发多路脉冲

网友Q(2015-09-01):
我原有的晶体管输出的PLC,用它的普通输出点加一个外部的继电器可以单独的控制一个步进的启停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Q:
可以

网友R(2015-11-07):
具体怎么改。麻烦各位大神明示。谢谢。

网友S:
多少欧姆    的电阻
  我也试试

网友T:
如果要多路输出高速脉冲的话,感觉里面短接后外面加多通道光耦隔离开,再加上限流电阻2K欧姆左右要更好点,但一般怕麻烦都是直接上电阻。

网友U:
不知道欧姆龙的CPM1A继电器输出的能不能改?正好有一路输出继电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