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

楼主(2014-07-09):
我公司要改设备,想用高压电,请问:多少千瓦的电动机用高压电划算,还有就是如果用高压电6000伏,如何取得。

网友A:
改高压电机成本并不低

网友B:
呵呵,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在机械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无论马达是高压还是低压,所消耗的功率是不变的,也就是所消耗的电度数是恒定的,除非电能能跳过电度表而不进行计量。
楼主还是多考虑机械技改吧,这简直是钱多瞎折腾。

网友B:
马达在出厂的时候,所有的马达参数已经被马达生产厂家锁定了,难道楼主还想改变马达的额定电压进行工作吗?
比如3000V的马达接6000V的电压吗?

网友C:
要是改就没必要吧
一开始就这样规划还差不多

网友D:
    至少上千KW的电机吧.
    查机械设计手册,低压电机功率最大值约为355KW.
    用高压电,初投资要大些.

网友B:
1、不存在多少千瓦的电动机用高压电划算,因为电机的电压和功率出厂的时候已经被厂家确定了,除非自行制造或者定制。
2、高压6000V,是用变压器将10KV变压后获得。

网友E:
这成本也太大了啊 改不划算啊

网友F:
电机功率大小有关,电机功率越大,电机电流就越大,线路输送的截面积就要做大,所以升高电压等级来降低电流,还要看你当地的供电电压等级,是10KV还是6KV,就是与供电部门商量,而不是你所决定

网友G:
好用就用吧  这个太麻烦了啊

网友H:
没用过高压电机,但接触很多高低压发电机。单机容量在800KW以下还可以用低压,大于800KW以上就要采用高压。高压电机电压可采用6KV或10KV。高压电机比低压电机要增加很多保护装置,这是笔不少的投入。电机采用高压还是低压就是要电机的制造成本来决定,也就是说是用铜材多些还是用绝缘材料多些的问题,当电机容量大到一定时制造成本是远高于采用高压所增加的绝缘材料成本。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I:
你们是什么厂呀   高压电机  用的是(IT供电系统) 三相三线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系统   和我们普通的三相四线制变压器中心点接地系统 (TT系统)不一样的    冶炼厂  采矿 什么的 要求用到高压电机 (1000V)以上,多用的是IT三相三线变压器中心点不接地系统 ,那样是运行可靠 三相有任一相接地故障  线路还能运行两小时,  你说的改高压 会不会是公司设高压环网柜    10千伏进公司,公司设10千伏变380伏的变压器,变为380伏然后给公司用,那样采用高压电进公司变配用电  是收费便宜些

网友J:
300千瓦以上电动机改高压比较合适;
如果你们那是35KV进户,主变是35/10的方式,想用6.3KV,可以自己增加一台35/6.3的变压器;
如果原来的10/0.4变压器是Y/Y方式的,可以自己改成D/Y方式运行(矿山经常会遇到类似要求),这样就可以高压电动机和配电变压器都用6.3KV,这样便于管理。
10千伏进户的话,只能定做10/6.3的变压器,供电局是不可能单独给哪家单位提供6.3K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