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FC105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4-07-09):
在模拟量数据转换块FC105使用中为什么要使用一个中间转换的中间变量呢

网友A:
FC105的输入数型是INT实数型 PIW是WORD 16的整数型 可能转转 更更建康
没用地FC105 都是自已编个模拟量块然后调用 简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