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授权:运行项目时,总是提示许可证不全

楼主(2014-07-09):
WinCC授权:运行项目时,总是提示许可证不全,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你是你兽多了 RC 多兽没用的 多个RC中 它只认最小的哪个 你可以只受哪个RC70700 有20多万点 你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盘里怎么找不到AX NX文件夹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是因为隐藏了 你让它显出来不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还要取消“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勾选
然后对RT、RC授权文件删除,再授权大范围的授权文件
Win CC就能正常运行了
谢谢以上各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此问题纠结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总算解决了

网友B(2019-12-03):
引用 网友A:
可你是你兽多了 RC 多兽没用的 多个RC中 它只认最小的哪个 你可以只受哪个RC70700 有20多万点 你就可以用了
我这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按此法成功破解,感谢 !